S7 3OO更换存储卡

楼主(2013-04-19):
     S7 3OO更换存储卡,复位存储器在什么时候操作,换上新存储卡之后,还是之前?另外换上新的存储卡之后,拷贝下来的程序是直接  PLC——下载 ,还是 PLC——保存到存储卡?

网友A:
直接换上存储卡,再下载一次程序;

网友B:
 这要看你的 PLC  是老版 还是新版 ,还有卡是什么类型的?

如是扩展卡先要将 PLC 程序 在线复制到 PG,但断电后 卡是不存储程序的, 如是 闪存卡,也是直接在线将程序复制到PG 但断电后卡内是有程序保存的

网友C:
断电后换上新的存储卡,上电用PC将程序下载。下载程序用PLC-->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