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USB-MPI问题

楼主(2013-04-19):
  在使用西门子USB-MPI编程电缆连接300的PLC时怎样设置波特率等参数?另外USB-MPI编程电缆能否用于S7-200PLC的编程?

网友A:
可以进行西门子200和300进行下载程序的;选好驱动就行;

网友B:
 只要通讯方式 设置正确,200 与 300 系列 PLC 都是通用的, MPI编程电缆连接300的PLC设置通讯方式为 MPI,接口选择 USB,地址与 PLC 对应== 就行

网友C:
用USB-MPI编程电缆要安装电缆相应的驱动程序。200与300PLC都可以用的。

波特率在PG/PC接口中设置。

网友D:
距离短就设高点,距离远就设低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距离短就设高点,距离远就设低点。

网友F(2013-05-29):
引用 网友D:
距离短就设高点,距离远就设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