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在民用电下,三项电机能达到原来三相380v电源时同等的使用性能

楼主(2013-04-19):
有六七台中小功率的三相380v电机,最大750W,最小100W.现在条件所限电源只有民用单相220V,

请教;

1》 加电容,一定比原电机功率下降吗?

2》 换单项电机,选择与原三项电机相同功率的,就能达到原来相同的使用性能吗?(还需注意何参数)

3》 加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那和原三相380V电源性能是一样的吗。(听说是变相后还要改接发,如果是星形就只有用星形接法。否则:烧电机。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可以改为星形,但力矩和转速会下降1倍)

4》 听说还有种;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叫电源转换器(这种是什么东东,能用吗),

   又听说;如果用变频器做电源为何不直接用变频电源(“变频电源”又是什么东东)

   或有其他即经济又稳定的方案

要求;;;

在单相220V民用电下,电机能达到原来三相380v电源时同等的使用性能,,,,,,

请教;;;

最稳定,,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A:
想  的  美  呀   !

网友B:
3》 加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那和原三相380V电源性能是一样的吗。(听说是变相后还要改接发,如果是星形就只有用星形接法。否则:烧电机。

以上说法不对,说反了,应该是:

原来是Y接法的,必须改成△,否则将会烧电机!

改成△后,电机的功率仍将保持不变(750W),但电流将增大1.732(不会烧电机)。

网友C:
首先要求电源容量足够(靠变压器很近),你用一个变压器升压到380,然后用变频器驱动的话基本不会损失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  的  美  呀   !

网友E:
我记得这个帖子我回过啊,怎么没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 加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那...

 电流不会增大

网友B:
Y改△后,电机电流是否变化,请看以下电机铭牌,尽管是1500W,与750W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等高高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人

网友G:
建议使用变频器搞定 输入单项AC 220V  输出三项AC 380V

网友G:
写错字了  单相  ,,,,,,,,,,,,,,

网友F:
小型三相电机采用Y接法,每个绕组承受的电压是220V,而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三相220V。因此,电动机要改成三角形接法,而且电流不变。功率也不变。

网友B:
电机的铭牌第一行:

1.5KW         △ /  Y

               220V /  380V

             6.58A /  3.8A

楼主:
请教;,,,,,,请教;,,,,,,,,请教;

请教;,,,,,,请教;,,,,,,,,请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铭牌第一行:1.5KW         △ / ...

你这个电机可以直接可以220V 角接啊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I:
怎么感觉也不行的,这样做的话也很危险

网友F:
推荐使用220V5.5KW单相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可以把所有的电机全部接入,要求:电机的极数全部一致,至少有一台和变频器是直接接入,价格国产1000-2000,进口3000-5000.电机全部改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J:
最稳定,,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是什么?

不换电机。因为是1KW以下电机,将星形改为三角,然后根据电机的旋转方向在电机的输入端接入电容。一端接不接线的一个端子,另端根据需要的旋转方向接有输入线一个端子。100W用10uF450V;750W用100uF450V电解电容。

因为是1KW以下电机,最好的方法是换单相电机同功率同转速的。既简单又不化功夫地脚都是一样的。

网友K(2013-06-28):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求电源容量足够(靠变压器很近),你用一个变压器升...

楼主:
电机问题,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