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屏通讯不上

楼主(2013-04-19):
最近做了个程序,有套工控机,还带个触屏,工控机调试完了,连上触屏发现通讯不上,还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工控机,与屏走的是什么通讯 ? 你要将通讯网络及设置拿出来说说人家才能帮你 !

网友B:
说清楚是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C:
无非是通讯方式、接线、设置几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D:
具体说一下系统是如何组网的。

检查一下屏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大概是232和触摸屏的通信吧,触摸屏的地址设置的是否对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