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SIMOTION的通信

楼主(2013-04-19):
近两三年,随着SIMOTION在国内的应用日趋广泛,热线上关于SIMOTION和上位机,尤其是和WinCC的通信问题也逐渐增多。
在WinCC V7.0之前,WinCC和SIMOTION的通信是需要借用OPC实现的,即在PC Station中插入OPC Server,建立到SIMOTION的S7连接(基于PROFIBUS和Industrial Ethernet),WinCC作为OPC Client再访问OPC Server实现数据交换。
从WinCC V7.0 SP3开始,WinCC提供和SIMOTION通信的通道(基于Industrial Ethernet),即在SIMOTION Scout中导出OPC变量表,在WinCC中导入变量表,而无须集成。
而在实际case中,上述两个文档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问题1:在SIMOTION Scout V4.2中定义的原始数据,导入到WinCC V7.0 SP3后数据类型全部丢失,全部变为signed 32-bit value,并且只有在WinCC中手动修改成原始定义数据类型才能正确读写。如下图所示:

经检查,当用Symbol File Configurator打开使用SIMOTION Scout导出的符号表时,Data Type一列中出现了VT_Empty(0x0000)。
解决方案: 使用SIMOTION Scout V4.2 SP1重新导出符号表后,然后在WinCC中导入,一切正常。

问题2: SIMOTION Scout V4.3 SP1 Update3导出OPC符号表ATI格式文件,在WinCC V7.0 SP3 Update1中导入时报错,如下图:

德语提示“文件格式不正确”。
在SIMATIC NET的Symbol Editor中打开该ATI文件报不兼容的错误,OPC Scout监控报Item类型未知的错误。
解决方案: 在SIMOTION Scout中,将需要监控的变量添加到Watch Table中,导出OPC变量时选择SIMATIC NET V7.x/V8.0和Watch Table(STI格式),然后在WinCC中导入,一切正常。
PS:上述两个案例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根据经验,强烈建议:
1. 如果需要使用STEP7 V5.x,则安装欧洲版本。
2. 安装SIMOTION Scout时,将“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高级”中的区域设置为“英语(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