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教:编程软件卸载后无法安装啦

楼主(2013-04-19):
正在使用的欧姆龙编程软件,不小心让我删掉了什么东西后就不能用啦,完全卸载后再重新安装都不成功,老是报英文故障,不知怎么回事,求老师们指教,如图:

网友A:
欧姆龙的软件必须用他自带的卸载才能把注册表信息删除,不然的话要找到它的注册表信息,把它删除才行  不然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B:
很简单 用360  清除垃圾  自然会把注册表删除

网友C:
清理注册表中修改软件的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