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脉冲输出

楼主(2013-04-19):
刚接触LG PLC ,是LS-K120的,把指令手册看了好几遍,怎么没有发现脉冲输出指令啊。那我要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怎么做啊,希望大师指点。

网友A:
再看几遍

不可能没有的

楼主:
寸动指令怎么用啊,POSJOG,我用外部按钮控制伺服的点动前进(P0006)和点动后退(P0007),程序应该怎么写啊,我怎么试了,就是不动。能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B:
位置控制,你要多看看书,多做实验,应该能成的

网友(2014-01-18):
LG的说明书的确让人难看懂、多看然后做实验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C(2014-06-16):
P40 P42   P41 P43 是脉冲输出,指令 IST  DST  JOG 等

网友D:
我也在用LG PLC,但没有网上说得那么差,一般常用的就是找原点,POSORG,直接启动POSDST,先找到原点后,原点确定,F34或,F42为0,LG PLC有两个通道可以发脉冲,一通道为P40,P41,第二通道为P42,P43,其中40,42为脉冲发出,41,42为方向,P44,P45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