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19):
ACS510带电机,有一远传式压力表,假如是罗斯蒙特2线制的,该怎么接线啊,压力信号是回到AI端子还是AI和公共端短接?

网友A:
说明书应有接线示意图啊。。。。

网友B:
参见说明书,一般说明书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变频器+24V接变送器+,变送器-接变频器AI端子,AI公共端接变频器24V的0.

网友D:
24V+  --->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  --->变频器AI;变频器com--->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