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s7 300的指令请教

楼主(2013-04-20):
s7 200与s7 300的上升沿,下降沿检测指令有何区别,置位,复位触发器是否相同。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边沿检测指令的区别在于,200的边沿存储位由系统自行分配,无需用户干预,300的需要用户给予一个位地址。

网友B:
西门子200与300编程软件不一样,指令用法,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C:
是的,要知道具体怎么用呢,去看一下详细的例子分析,点击帮助,里面都有的,亲,希望你勤快点哦,

网友D:
上升下降沿指令 300要设置一个位来存储上一个扫描周期的状态,200不需要。

置位和复位指令200与300只是置位和复位优先的区别问题。200中RS是复位优先,SR是置位优先,300的是RS是置位优先,SR是复位优先。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教,本人初学plc,,菜鸟一个。

网友:
200内的边沿指令有数量限制(好像是对每个子程序而言),300的边沿指令没有数量限制(除非你把内存用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升下降沿指令 300要设置一个位来存储上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