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里,如何定义缺相、过流、过压、欠压?有具体的标准吗?

楼主(2013-04-20):
缺项的标准是什么?

过流的标准是什么?

过压的标准是什么?

欠压的标准是什么?

过载的标准是什么?

欠载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A:
这个需要编程处理,可以接信号,程序判断。

网友B:
简单办法,你买个相序/过欠压保护器,当发生相序缺相或者过欠压时,保护器会报警,输出一个开关量。然后你定义这个开关量就OK了。。。

复杂办法,电压传感器一个,电流传感器一个,相序保护器一个。。。根据各种反馈参数判断过欠压、缺相和相序问题。。。

网友C:
缺项的标准是什么?  电压测量

过流的标准是什么?   电流检测

过压的标准是什么?   工作电压测量

欠压的标准是什么?

过载的标准是什么?   电流检测

欠载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是什么看你的现场工作设备的要求呀!

网友D:
直接检测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