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产地与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20):
我这里有一个西门了触摸屏TP170A和三个200的PLC(一个德国产的CPU222 REL 2.01,两个是美国产的分别是CPU222 REL 1.22和CPU224 REL 1.11),同样的PLC程序(通讯地址和波特率不变)改CPU后下载到PLC,为什么德国产的可以通讯,而两个美国产的通讯不了?为什么呢?哪里不同?

网友A:
是不是必须用英文版本,下载程序。

现在基本是国内生产。

网友B:
重新设置一下参数,更新一下看看嘛       ,具体情况真不了解,也没这么认真的了解过,

老外的思想你别猜

楼主:
用英文版本还真的没试过,不过转换成英文的,倒是弄过,不成功连不上,重新设置参数也不行呢

楼主:
难道这问题只有问西门子里的工程师才能解决吗?

网友C:
是触摸屏分别于三个CPU通讯?还是同在一个网络中?

楼主:
一个屏分别试连接PLC,是点对点,就是说用这个屏和一个PLC连接,不是一屏三PLC,

网友C:
理论上不存在这样的区别吧,难不成CN的只能在中国使用?

网友D:
可能要用英文版的软件。我遇到过CN版PLC的软件必须改成中文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