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模拟量输出不随输入变化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0):
我有一台西门子110KW,MM430的变频器,输入4-20mA,两个模拟量输出口一起用,其中26.27口输出和监控都正常,12.13口输出和监控都不正常,初始化并重设参数和重换一块I/O口的板子仍然是同一个效果,请问一般这时什么原因?怎么修复

网友A:
检查12.13输出口接触是否不良,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参数设置的对吗,注意输出类型、线性转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12.13输出口接触是否不良,设置是否正确。

我将输出口的板子换了结果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