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101

楼主(2013-04-20):
应用范围

水泵、风机专用变频器

功能和优点

范围

1.1-45 kW (200-240 V)
1.1-1000 kW (380-480 V)
1.1-1000 kW (525-600 V)

机箱

  IP20/机架,IP21/NEMA1 和 IP55/NEMA12

模块化即插即用平台

   根据您的用途来指定变频器的配置,然后由厂方负责组装及测试
此外还可以选配一系列具有不同性能的射频干扰滤波器。

热插拔 LCP

   可在运行过程中插拔本地控制面板 (LCP),从而实现快速安装。通过控制面板,可以方便地将设置从一个变频器(或者从安装有设置软件的 PC)传送到另一个变频器。

智能化的散热管理

  目前有两种冷却方式,它们有各自的优点:

50° C 的环境温度 坚固耐用的 VLT® HVAC Drive 可以在高达 50° C 的环境温度下保持最大输出,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延长运行时间及使用寿命。

变频器内无污物

风扇只会将冷空气吹向散热片。此时可以在不接触电子元件的情况下方便地清洗冷却通道。

冷却板冷却

    可以通过背面的铝壳进行外部冷却,这使得机柜更小、更便宜并且实现了完全封闭。空气导向板将来自风扇的空气传送到电子元件上,从而增强冷却效果。

适于"执行机构"运行

    变频器的模块化结构使其适于由 BMS、PLC 或 DDC 控制的"执行机构"的运行。

自动能量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