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与PLC之间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04-20):
当这个光电开关上加24V电压时,OUT端能不能直接接PLC的输入口,0v和out之间的那个负载是咋回事,需不需要人为加负载

网友A:
网上找了点资料看了下,其实接近开关就是加电源,输出一个常开或者常闭点;

直接接到PLC,接OUT 、 0V。

网友B:
河南森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杨工:13673658371

两线和三线接近开关的区别

对于两线的接近开关,相当于一个开关,并且能够感应金属或非金属的接近,一般用的原理是霍尔效应.三线相当于有两个输出端,一个是常闭,一个是常开,有东西接近的时候,状态会发生变化,一般我们只用到一端就可以了.对于后级的处理一般带有差分式放大器,以改进其波形,使其为阶跃波.

两线的电压降比三线大的多,所以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负载的最小开启电压是多少,两线的开关使用时必须经过负载,不然开关会短路烧掉。

接近开关里面是一个磁敏电阻,当它接近金属电阻阻值就变小导通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绝对不允许不带负载接电源。
  三线的两线接电源,一线输出,分NPN型和PNP型两种,NPN型输出低电平,PNP型输出高电平。

   我所在的化工厂既有两线制,也有三线制开关,还有四线制开关。其中的四线制开关作为输入点进入到西门子PLC的DI卡,参与到逻辑中去。三线接近开关需要电源支持,输出是有源信号

其实一般近接里面都是由一个金属感应头加内部电路,那些三极管不过是用来放大和输出高低电平(NPN管低电平;PNP管,高电平)。所以人常说是NPN型还是PNP型。接近开关是无触点感应开关,是理想的电子开关传感器。
  当金属检测体接近开关的感应区域,能无接触,无压力、无火花、迅速发出电气指令,准确反应出运动机构的位置和行程,即使用于一般的行程控制,其定位精度、操作频率、使用寿命、安装调整的方便性和对恶劣环境的适用能力,是一般机械式行程开关所不能相比的。
  两线制接近开关内部是感应二极管,三线制接近开关内部是感应三极管。
  两线制接近开关有残余电压和漏电流大的缺点。三线制接近开关分为NPN和PNP两种,应用比较广泛。

   我用过两种接近开关:三线的为二根接DC24V电源,另外一根为信号线。二线的则是根接DC24V电源正,另一根为信号线。至于内部是否为楼上所说为感应二极管或三极管就不清楚了。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绝对不允许不带负载接电源。
  三线的两线接电源,一线输出,分NPN型和PNP型两种,NPN型输出低电平,PNP型输出高电平。

对于两线的接近开关,相当于一个开关,并且能够感应金属或非金属的接近,一般用的原理是霍尔效应.三线相当于有两个输出端,一个是常闭,一个是常开,有东西接近的时候,状态会发生变化,一般我们只用到一端就可以了.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绝对不允许不带负载接电源。
  三线的两线接电源,一线输出,分NPN型和PNP型两种,NPN型输出低电平,PNP型输出高电平

一般现场用2线制接近开关接线方便,用三线制接线时分NPN和PNP两种,且三线制接近开关漏电流较小,但一般三线制接近开关价钱也要相对贵一些

三线相当于有两个输出端,一个是常闭,一个是常开,有东西接近的时候,状态会发生变化,我们只用到一端就可以了

二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绝对不允许不带负载接电源。

备注:接近开关有PNP和NPN之分,三线的定义一般通用:棕色(24VDC)、黑色(信号输出OUT)、兰色(0VDC)。
如果是PNP型,将棕色24VDC电源线与PLC24VDC接到一起,黑色信号线接PLC的DI端口;
如果是NPN型,将兰色0VDC电源公共线与PLC0VDC电源公共线接到一起,黑色信号线接PLC的DI端口。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你所问的那个负载,等你接好线路后,负载就相当于PLC输入电路里面的那个光电耦合器。

1楼的接线资料详细看看。

网友D:
     1、楼主所画的PNP型光电开关,其棕色引线接电源正极,蓝色引线接电源负极,黑色接输出。关开内部的PNP型输出晶体管,其发射极接棕色引线,其集电极接黑色引线,图中黑色与蓝色引线接输出端接外负载,如继电器J0,构成晶体管的集电极负载。当晶体管截止时,继电器失电断开,当晶体管导通时,继电器得电吸合。可利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PLC输入端,见图一 :

    图中J0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一端接24V电源正极,另一端接PLC输入端 I0.0,J0闭合时产生输入电流:由24V电源正极通过J0触点流入输入端 I0.0,流经PLC内部电阻Rf、到COM,再流回电源负。

    2、当这个光电开关上加24V电压时,OUT端可以直接接PLC的输入口,但前提是:PLC输入侧的公共点COM应接24V的负极,见图二:

     图二为光电开关外接24V的接线图:将24V电源的负极与PLC的COM相接,其输出(黑色引线)接PLC的输入端(I0.0),当晶体管G1截止时,棕黑二端开路,相当开关断开,当G1饱和导通时,棕黑二端短路,相当开关闭合。

     图三为在PLC内部24V电源容量足够时,可用PLC的24V电源供电,接线见图三所示。

网友E:
 光电开关也就是两线是输入电源有信号从中间那根线输出一个高电平,那个你说所说的负载是不需要接的,它是形成一个高电压的回路图而忆

网友F:
不需要直接接就可以。

网友G:
我们现场用的都是接近开关,我看看上面的接线图看不懂不知道怎么接线,看到这个学习了,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楼主所画的PNP型光电开关,其棕色引线接...

这回答必须顶的。学习了。

网友H:
输入分NPN和PNP,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