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PLC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3-04-20):
新手菜鸟正在做PLC毕业论文 基于PLC的变压器冷却系统设计 找了段程序看不懂 求解释

参考论文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26&recid=&filename=1012277084.nh&dbname=CMFD2012&dbcode=CMFD&pr=&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Ra1FhaXZhcVNPOThLK2RmcGRUZTFqSWhRNERBbnpQc0ZrcTEybWNMQVRsb25tbFN0aEdJPQ==

网友A:
这个就普通继电器联锁的程序。J1,J2是外部1#,2#电源上继电器的触点,电源正常时在程序中都是闭合的,投入/解除是说要这功能投入就闭合,解除就在不通,JCI,JC2常闭点是互锁,防止两路电源都正常时带电互通。SA1,SA2,SA3是停止开关,正常时都闭合。手动/自动是转换开关,左转是手动,闭合给PLC输入,右转时是自动,闭合给PLC输入,当1#电源没电时,且手动/自动是转换开关在自动位置延时5秒投2#电源。

网友B:
这些都是基本的指令,看一下说明就很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