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的降压起动

楼主(2013-04-20):
  电动机要以它的额定电压运转,如果电压不足时(失压状态)接触器会弹开。那么对于大电动机,可以降压(星角电路中电动机线圈电压约为正常时的一半)起动来操作,是不是这样来看的:短暂的失压不会把电动机怎么样?

网友A:
降压启动过程电动机线圈的电压变化与接触器线圈没有关系吧。

网友B:
朋友建议你再仔细阅读以下相关资料,你理解上有错误

如果电压不足时(失压状态)接触器会弹开

接触器在控制回路,所以线圈的电压是恒定不变的

星角电路中电动机线圈电压约为正常时的一半???谁告诉你的!

电压降为原来的根号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启动过程电动机线圈的电压变化与接触器线圈没有关系吧。

 我又没说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建议你再仔细阅读以下相关资料,你理解上有错误如果电...

  我是说约为正常时的一半。

楼主:
更正下,应该是“欠压状态”---

  电动机要以它的额定电压运转,如果电压不足时(欠压状态)接触器会弹开。那么对于大电动机,可以降压(星角电路中电动机线圈电压约为正常时的一半)起动来操作,是不是这样来看的:短暂的欠压不会把电动机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电动机刚开始没有以额定电压运行,这样会对电动机本身造成一些影响的。

网友C:
控制电路的接触器欠压与电机降压启动是不同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接触器欠压会弹开,这是控制电路中的一种对主电路起到的一种电磁控制保护作用,叫欠压保护作用。

电机降压启动是一种利用电机原理人为控制的既能达到启动扭矩,又能达到降低启动电流的物理控制动作与物理原理现象。顺利的起到电机正常启动,保正供电与用电的安全保障作用。

重要的一点,降压是人为控制的,不是无序的。在人为的控制下,根据电机的物理原理使之达到控制的要求,不会影响到电机实质应用而损伤电机。

如果启动中损伤了电机,那是你没有设计好控制效果要求,以致损伤了电机。一个控制电路的设计包括了根据需要的多种保护控制:欠压、过载、过流、短路等等的各种保护。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也保证电机的正常启动、稳定运行和停止。

楼主:
  嗯,谢谢。

  怎么不能结帖了这论坛。

网友D:
正常运转情况下,电机欠压,会让电机转速下降,电机过流,但不会马上烧毁,如果低压到不能运转,电机会停止运转,就有可能烧毁。

网友E:
欠压和降压概念都不一样的,不能混淆,拿电机来说,欠压是线圈正常接法的低电压,降压是改变了线圈接法的正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