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非致命性错误,求改正

楼主(2013-04-20):
有个关于升降横移式立体车库的程序,通信时提示有非致命性错误,在哪,怎么改啊??

网友A:
通信时?应该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吧。  你使用的CN版本的CPU(订货号的最后一位是8),所以你必须将你的MicroWin的改为中文版本。否则就会出现非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并非你的编程有问题,而是西门子瞎折腾的一个所谓保护,CN只能在中国大陆使用?难道老外会中文就不能使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时?应该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吧。  你使用的CN版本的...

我是初学者,不是很懂,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的PLC订货号是多少?

你的编程环境是中文还是英文?

订货号的最后一位是8的话就是中国南京产,简称CN版本

如果是CN版本,那么你的编程环境必须改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