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如何切换画面

楼主(2013-04-20):
最近刚学台达触摸屏,用两个画面,但不知道这两个画面如何进行切换,需要写画面开启宏吗,怎么写啊?求指导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在一个画面里面建立一个“换画面按钮”,然后自己设置要换到哪一张

网友B:
在元件的按钮中找到翻页按钮,然后放置在画面上,来设定按钮翻到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