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1336机器上电后交替显示 connerting.....和ver.1.07ser.b

楼主(2013-04-20):
各位老大:手上有一台AB 1336机器上电后交替显示 connerting.....和ver.1.07ser.b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HMI和主控板的通信有问题,把接口拔下来重新插,断电复位。可能原因:1、接触不良2、HMI故障3、变频器主控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HMI和主控板的通信有问题,把接口拔下来重新插,...

 我把HIM和主板拔下来后重新插了几次,情况还是一样。后来我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我还有台好的当时通电后我那万用表测主板上有个跳线的电压,结果万用表一碰跳线,就变成和上面的一样情况了。这使我想不通,这个主板也太脆弱了!

网友B(2018-01-12):
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C(2019-01-04):
面板与主板通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