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MCGS通用版与三菱FX-ENET-L 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20):
电脑上装MCGS通用版软件要与FX-ENET-L以太网模块通讯,现在问题是在MCGS的 设备管理器 中没有找到FX系列的以太网通讯驱动。。如果想用以太网通讯的话该怎么做??求教   求教

网友A:
楼主是那个版本的啊 ?

网友B:
MCGS通用版软件要与FX 好像是直接连接的232 吧,是没有以态网通讯方式选择的说 !

网友C:
问问MCGS的技术支持,看看有没有这一说。

我装的7.2版本

似乎没有

到是A系列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那个版本的啊 ?

 我装的是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GS通用版软件要与FX 好像是直接连接的232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MCGS的技术支持,看看有没有这一说。我装的7.2...

 确实没有。

网友D:
目前没有三菱FX以太网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