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调速电机速度不稳的问题

楼主(2013-04-20):
我们这里有一种焊接设备,主轴是用250w的单相调速电机来带动的,焊接的时候要求主轴低速匀速转动,但是在焊机点火的瞬间单相调速电机会突然加速再又减回正常速度,或者在焊机点火后就加速,焊接结束才会变回正常的速度。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就算不报废也是次品了。哪位师傅知道是这是什么原因,帮我分析一下该怎么解决。

楼主:
我试过在调速开关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滤波器,刚开始用3A的后来用了20A的,结果有几台机器明显就稳定,有些又没效果。

楼主:
地线有接的,调速开关电机都没问题的,就是受到焊机的干扰了。焊接的时候焊接电流是从设备机壳流过去的,不知道这个干扰是直接通过电机外壳影响电机转速的,还是从电网影响输入电源而影响电机转速的谁来拯救我。

网友A:
不焊接时启停电机看是否正常

楼主:
焊机不点火就一切正常,这是老问题了,存在好久了,一直解决不了,才来论坛问问看。

网友B:
给调速电位器的中间脚位对OV接一个2.2μF涤纶电容,该问题就可消除,缺点是系统的调速响应会延迟

网友C:
CO2保护焊走丝电机吧,电焊火花脉冲干扰问题,可控硅调速避免不了。换变频器吧,台达的,改了很久了。

网友D:
单相调速电机,本身运行速度就有波动的说.

1400转的话,会有30-50转的波动.

楼主:
我这里是要求大概10秒转一圈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2保护焊走丝电机吧,电焊火花脉冲干扰问题,可控硅调...

这个设备大家都是有这个电机的,但是其他厂家做的也加了滤波器,就很少出这个问题了,而我们做的就经常应这个问题而被退货,设备基本上在厂里调试的时候都是好的,到对方厂里就会不稳定,八成跟电网有关系。设备价格都不到5000,加变频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调速电机,本身运行速度就有波动的说.1400转的话...

速度在焊机不点火时候还是很稳定的,就算有变化肉眼也看不出,对产品没影响。点火的时候速度变化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调速电位器的中间脚位对OV接一个2.2μF涤纶电容,...

这个在调速开关里面本来就有的吧

网友E(2014-01-06):
引用 楼主:
地线有接的,调速开关电机都没问题的,就是受到焊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