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转,但data record中却可以读出运动脉冲

楼主(2013-04-20):
刘工你好:

 我刚学习使用galil卡,我用的是2163,按照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卡要求连接后,用smart terminal 发送指令,电机不运转,但data record中却可以读出运动脉冲数据,电机已经上电了。指令和跳线也没问题,是不是接线错了呢?下图是驱动器连接要就我的接线,您看对吗

网友A:
使能确实接错了。驱动器上的 ENA-接到15针中的第2脚(ENABALE+),另外,15针中的第9脚(ENABALE-)与15针中的第10脚(GND)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确实接错了。驱动器上的 ENA-接到15针中的第2...

 您好,刘工,我安装您的说法接线,可是电机还是不转,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我的卡接了5+-12V电源,这对使能有影响吗?驱动器写着各控制信号一般接+24V,是不是不应该让15针中的3脚接PUL+?

网友A:
“驱动器写着各控制信号一般接+24V”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必须加信号电压转换的电路了。使能信号是光耦输出,可以接24V的电源,但是脉冲/方向本身就是5V输出,提供不了24V的信号。

仔细看了一下,您贴出的图片中还真有这样的说明,但是字比较小,开始没注意到,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写着各控制信号一般接+24V”这样的话,就没办...

 谢谢刘工,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现在我的galil卡上电后,红灯一直亮,导致无法和电脑通讯,之前在通讯的过程中时常会掉线,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现在我的galil卡上电后,红灯一直亮,导致无法和电脑通讯”

建议检查电源,5V是否偏低。如果才用5V/12V/-12V供电的方式,12V/-12V有点偏差影响不大,但5V一定要准。原厂给出的规格是+/-2%以内,个人经验,还是不要低于4.95。

网友B(2014-05-13):
楼主,我也用的是2163

网友C(2018-07-06):
谢谢楼主!在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