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80v的电机突然就却像啦呢?

楼主(2013-04-20):
      为什么380v的电机突然就却像啦呢?

      这台电机是有plc通过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在控制交流接触器,从而控制电机。正常运行了一个多月啦,怎么就突然缺相啦呢,电路一切正常。怎么就会缺相呢

网友A:
检查三相电源看哪一相断了,或者检查接线盒处接线是否松动或断开

楼主:
这都没有问题啊!拿去维修,维修的说电机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三相电源看哪一相断了,或者检查接线盒处接线是否松动或断开

网友C:
电动机绕组本身有缺陷了,运行一段时间终于熬不住了,然后就烧了,缺相了。

网友D:
加缺相保护

网友E:
缺项问题很多,是不是本来电源缺相,还是接触器接触不好。

网友F:
你要检查一下主回路,是否真的缺相,查明电机烧毁的原因,要不换上一个电机又会烧毁的。如果是电机质量的问题,可以换个质量好点的电机。如果是外围的问题比如:环境的因素、电机轴承的问题、接线的问题及负荷的问题等,必须查出才能避免下次出现类似情况。

另外,电机的保护方面要加强,提前动作避免事故扩大。

网友G:
  你说的好像缺相运行是什么意思?  /电机发热吧

1, 可能是电机出厂质量问题

2, 可能是三相工作的接触器质量不好,工作触头不良,偶有一相工作不好也会发热烧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加缺相保护

 应该加个缺相保护

网友I:
换上新电机,量一下三相电流,看看是否平衡。如果平衡,那就说明之前那个事故时电机的毛病。。。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换上新电机,量一下三相电流,看看是否平衡。如果平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