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 :GD2.EXE应用程序错误

楼主(2013-04-20):
我安装的GX  WORKS2的软件在新建工程时出现应用程序错误。0x135265c0指令引用的0x000000a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程序卸载后重新安装,我用过的没问题。

网友B:
程序卸载后重新安装,一般出现这个报警可能是 GX 与哪个软件产生冲突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3-05-3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2013-08-06):
不行,我都 从装号几次都没解决问题。

网友(2015-04-21):
解决了吗?楼主,同样问题,也重装一次,还是不行

网友E(2016-07-03):
楼主我也出现了跟你一样的状况 你解决了吗 解决了请告诉我 微信15968404254 QQ545391467 谢谢

楼主:
对: 军人 楼主我也出现了跟你一样的状况 你解决了吗 解决了请告诉... 内容的

重装,还不行的话就把系统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F(2019-03-28):
同样的问题,我解决了,在360杀毒软件,恢复GD2文件,即可解决。望采纳!

网友G(2021-06-10):
引用 楼主:
不行,我都 从装号几次都没解决问题。



我的是在保存时  显示出错   文件名是GD2.EXE

我也是重新安装好几次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