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启动帮助失败

楼主(2013-04-20):
step7 启动帮助失败

网友A:
出现什么提示?。

网友B:
得根据提示来分析的。看看授权安装是否合理。看看STEP7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C(2013-07-04):
有时候在微软上下载安装好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D:
软件版本及操作系统介绍一下,不然不好分析原因。

网友E: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帮助信息没有。。。。后来不知道怎么又有了、、、

网友F(2018-12-25):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先回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