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光端机遇到问题再也不用愁

楼主(2013-04-20):
        视频光端机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设备,它就是把这种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以后,然后再通过光来进行传输的,那么它也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的传输性能是比较稳定的,也不受外界的干扰,视频的带宽又比较大,没有压缩,也不用延时,图像也比较清晰等等这都是它的优点。

        视频光端机的技术已经成熟,在不断改进和升级后,其寿命大大增加,但电子产品除了本身问题之外,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或者人为操作影响,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几个常见问题:

        视频光端机光路问题:

        安防监控工程中,光缆大多数都由用户自行敷设,一般为G652单模光纤。由于系统覆盖范围一般都不大,用标配(≤20KM)设备光链路损耗都很富裕,因此,光端机对光路损耗没有过高的要求,但是用户常会遇到无图像、图像跳动、图像质量差等问题,这时多数问题都出在光路两端的尾纤、跳线或适配器上,而极少与主干光路有关。

        常见的问题有:

        1、光纤活动连接器插入不正确;

        2、光纤活动连接器纤芯(陶瓷管)被污染。

        解决办法是:

        1、重新插入活动连接器或调换光纤跳线;

        2、用99。9%无水乙醇擦拭插头,插座纤芯;

        3、用万用表检查摄像机视频缆,判断有无视频信号。

        视频光端机数据接口问题:

        为适应安防监控的需要,系统各种设备(矩阵,硬录,解码器)都提供RS-485方式的数据接口,此格式的数据接口的优点是传输距离长,负载能力强,并能组成四线全双工通信总线,线上任何两台设备都能实现双向通信,而四线RS-422总线则只能实现主、从机之间的双向通信,从机之间则不能。它的缺点是有一个使能端,呈三态形式,给通信带来不稳定甚至“卡死”现象。

          如果出现不能通信(失控),应从以下几方面查找原因:

         1)、检测有无控制信号用万用表交流10V档测控制器(矩阵、硬录等)输出RS-485口,看其有无控制信号输出。

         2)、判断光端机RS-485接口是否正常,若UA-B电压为零则视为不正常。

        云台乱转不能控,这种现象是两个原因造成:a)RS-485端口A+,B-接反;b)系统阻抗严重不匹配。   视频光端机开关量问题:

        开关量信号是TTL电平的脉冲串,它能控制警灯、警铃、继电器等工作,开关量接口的负载能力以所控制的电流大小来衡量,如EW系列光端机的开关量负载能力为≤1。5A。

        1)、EW系列光端机开关量接口支持常开按钮,但是如下图接法时,则常开、常闭形式均支持:        2)、开关量接口不能直接并联使用,如有需要只能通过分配电路接入。

        3)、有些客户用RS-485总线传输开关量,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证明,这种方式不可取,常会出现工作一段时间(如3~4天)即死机现象。开关量转RS-485的转换器制作有缺陷可能是问题所在。

        视频光端机瞬态干扰的危害及应对措施:

        1)、瞬态干扰的产生:瞬态干扰产生于大型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设备的开关转换,以及雷电的发生过程中,它往往以静电感应的方式入侵光端机。

        2)、瞬态干扰的危害:由于它干扰频率高、持续时间短、干扰幅度大(成百上千伏)、它可以烧坏光端机的RS-485接口芯片、主芯片等关键部位,却不留痕迹,尤其是夏季雷雨季节,这种破坏力影响很大,使用户、商家和厂家都十分伤脑筋。

        3)、应对措施:尽管光端机制造商采用了各种保护手段,如旁路法(自恢复二极管)、吸收法(双向抑制二极管等)、隔离法(光耦隔离),但是仍不能完全消除瞬态干扰造成的破坏,RS-485接口损坏频繁,给用户和厂家都造成很大的压力。

        现在相信大家对视频光端机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了吧,它也比较先进的一种设备,可以将模拟信号用数字化处理以后再通过光进行传输的一种设备,它的优点是非常多的,所以视频光端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