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如何检修,

楼主(2013-04-20):
伦茨变频器EVF9326-EV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是哪部分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A:
功率管的驱动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对三项电流进行采样,与设置值比较。控制输出。也是就说采样放大是由控制板来工作的,可以更换控制电路板试试。

网友C:
  "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首先要保证测量表计准确,三相电流要同时测。测量没问题,要检查变频器线圈是否故障。变频器是好的,则要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