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

楼主(2013-04-20):
如何在梯形图中添加文字说明?比如停止开关?

网友A:
是台达PLC吧,可参见编程软件的使用说明。

WPLSoft在其 [帮助] → [WPL使用索引] 中;ISPSoft在 [帮助] → [ISPSoft使用索引] ,并另有使用手册。

网友B:
(1)触点或应用指令上,点击右键:选择“装置批注输入”即可;

(2)梯形图中,点击右键:先“插入一行”,然后选择“区段批注输入”。

网友C:
查看PLC编程手册或加入PLC技术军团学习群

军团以技术为核心分享知识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PLC技术军团QQ群号235790526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D:
 楼主,一,二楼都说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触点或应用指令上,点击右键:选择“装置批注输入”...

 可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