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中时间比例控制的参数整定

楼主(2013-04-21):
温控仪中时间比例控制的参数整定 请详细说明  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这个一般先调比例带,使温度稳定在设定值附近;方法是将比例带调到最大,逐渐减小直至温度在设定值附件震荡,在稍微将比例带增大一些,直至不再震荡为止。然后,调节手动再调(也叫手动积分),直至静差为零。

网友B:
温度控制要涉及到微分控制,首先要明白比例、积分、微分的含义,先设定好比例、积分、微分参数,应为每块仪表都有一定差别,不是每个仪表都是一样的。

网友C:
你好 你们用的是哪里的温控,我也是专业做温控这块的,欢迎来电商讨 15801794700 小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