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著伺服驱动器出现了奇怪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04-21):
三菱MR-E-200A放大器配1.5KW的伺服电机带动小车往返动动。小车阻力很小的。开始机器运行了半个月没出现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小车向前运动走到中途还没有到设定的距离会突然抖动一两下,好像在被卡了一下然后向前走到位。但返回的时候就会返回多100mm。小车拆掉伺服电机的同步带用手推都很轻松的。伺服放大器用PLC定位模块给指令控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求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下上面的问题,伺服电机线开始放线的时候放短了,所以把中间的剪开了在中间接了几米线。这样会不会有影响。电机和编码器的线都有30米长。编码器线刚换了一条新的,直接从供应商那里买的。

网友A:
应该是伺服参数没有设定好,刚开始的时候,机构本身的惯量比小,运行一段时间,机构本身的惯量比发生了变化,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建议从新调整一下伺服的增益。

楼主:
参数设定是自动调谐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定位模块到放大器的线路干扰太大了。重新处理了下线,再重新打了地线,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2013-05-21):
我是个初学者,来这里学东西了!

网友B:
“定位模块到放大器的线路干扰太大了。重新处理了下线,再重新打了地线,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干扰怎么检测到的呢?这个线又是怎么处理的啊?我是菜鸟不太懂刚接触这行,麻烦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