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怎么会和电脑有冲突?

楼主(2013-04-21):
这图显示的东西全是一样的

这个才是正确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请教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不会是中毒了吧,你试着把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
三菱的不会和电脑冲突呀,你再试试,或者你注册表里面的信息修改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中毒了吧,你试着把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谢谢,是中毒了,我把整台电脑都格了,重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