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脉冲加方向控制?

楼主(2013-04-21):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脉冲加方向控制,具体怎么控制?跪谢!

网友A:
这个就是说,一个点控制方向,一个点发脉冲。控制方向的点只管闭合和断开代表正反转,发脉冲的点就只的不断的发脉冲让你的负载运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说,一个点控制方向,一个点发脉冲。控制方向的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说,一个点控制方向,一个点发脉冲。控制方向的点...

我想着想pmac对伺服电机进行脉冲加方向控制,应该那么设置??

网友B:
一个点一直发脉冲,另外一个点也接到驱动器对应端子上,这个点的通断 决定伺服电机的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C(2018-06-22):
这个要注意 一般是发方向的在前面 控制速度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