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S7-200编程

楼主(2013-04-21):
1 本设计的控制要求:   1)系统要求用户能够的直观了解现场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水位的变化;   2)要求用户能够远程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3)用户可自行设置水位的高低,以控制变频器的起停;   4)变频器及其他设备的故障信息能够及时反映在远程PLC上;   5)具有水位过高、过低报警和提示用户功能;

网友A:
功能一个一个实现;

水位用模拟量输入;程序中进行判断;

网友B:
变频器的启停?不对吧,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大小吧,如果只是启停,换成接触器就可以了。。。

其他方面要求比较简单的说。。。

网友C:
   楼主是外包这些活还是什么, 如在上海附近的话可联系我! call: 一三五64381657

1, 这个功能不是太难,楼主是要思路还是请人协助还是外包

2, 硬件配置 200 PLC + 模拟量模块 + 变频器通讯控制模块 +  HMI 屏就能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D:
这个程序很简单,就是采集现场的部分状态输入到PLC然后用触摸屏或者上位机显示。

关于液位现场液位模拟量输入PLC,在PLC内部做个比较程序。

网友E:
楼主先说明先发贴的意图了,这些功能实现起来不难

网友F:
 可以用CPU224XP 自带模拟量输入,采集水位信号,用485和变频器通讯,触摸屏显示变频参数及水位参数,报警提示。与远程PLC通讯可以加一个通讯模块搞定。 有需要可以加讨论群  1918302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先说明先发贴的意图了,这些功能实现起来不难

 做论文

网友G:
大神们  家居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设计   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