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磁刹车

楼主(2013-04-21):
大家好

我现在在用台达AB型伺服控制带电磁刹车的马达,我现在是一直在给马达的电磁刹车通24V的电,现在想在伺服动的前一秒给刹车通电,我看了一下伺服的参数数明,在P1-42和    P1-43中可以设置电磁刹车的开启和关闭时间,可不知道怎么接线来控制。望大家指点一下。

另外就是伺服的参数设置里 DI 和DO的设置,我看说明在DO里可以设置BRKR来控制电磁刹车的开启个关闭时间,是不是把DO里设置一下,用DO的数字输出脚来控制电磁刹车

网友A:
  其实伺服的电磁刹车一般都是在工作时启动输出打开刹车, 在工作停止时断开电磁刹车电源,这个刹车电源你也可以通过外部的 PLC 信号来单独给定电源控制,建议控制好刹车时间

网友B:
有关这部分的内容请去台达AB伺服系列手册的6.6.4章节有关电磁刹车的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