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控制松下A5伺服电机(用拉置模式的A/B正交方式)

楼主(2013-04-21):
各位大侠,现在刚学PLC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怎样用FX3UPLC控制松下A5伺服电机(用拉置模式的A/B正交方式),有哪位大侠知道请告知一声,感激不尽。

网友A(2016-05-30):
三菱FX3U本体不支持A/B正交,我记得PX2N-1PG应该支持,当然3U的附加模块FX3U-1PG也支持A/B正交。FX3U还有一个装在侧面的模块也可以支持差动输入,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不过,你干嘛非要用A/B正交的呢,反正我用3U控制A5,也没出现过干扰,什么之类意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