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3-04-21):
研华IPC-510MB工控机主板型号AIMB-742,客户那买了块PCI-E的RAID卡,2块硬盘做好了RAID1,在安装XP时,老是提示COPY不到软驱中的*.sys文件,更换过软驱及软盘,无法解决,后来按照同事说的安装2003系统就可以识别到硬盘,安装系统后用带的系统驱动盘安装,因为没有2003的驱动只好打上2000系统驱动试试,驱动安装好后,每次开机弹出打驱动框框,应该是驱动不兼容,提示的驱动是inter(R)graphics chipset(kch)driver和inter(R)graphics platform(soft BIOS)drives,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2003的驱动是基于XP的,而2000的驱动是基于98的,如果没有2003的驱动,最好装XP系统的驱动,而不要装2000的驱动。如果不行,建议连上网络自己找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