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M1A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4-21):
第一步:先安装cpt软件

 选择继续

位置时默认的没有更改过

默认,选择继续

点ok

安装3.0版本的软件

点下一步

点继续

安装位置没有更改,下一步

继续下一步

点是

我以前安CP1E的编程软件,怕不行这次选者的继续安装:是

电脑连接的COM 口,PLC是新买的,通电后只有PWR亮绿灯,

选择的自动在线,此时comm灯亮黄色,在闪烁

无法连接,通讯电缆用的是一端20口的,一端232的母口,我用USB转232电缆连接电脑

这是安装CX-SERVER 出现的画面,我全没有选择

这是我新建的和PLC一样的类型

选择在线工作,还是无法连接,不知道此过程中出现什么错误,还是编程电缆有问题。

以前用此软件连接过,后来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同时我现在三菱的PLC也通讯不了,以前可以通讯,

求高手帮助!!!!

这是安装软件完成出现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还有协议好像要设置的。不懂随便说说。

网友B:
选的com口或类型不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的com口或类型不对吧

网友D:
怎么还用3.0的啊,,网上都有9.4的了,,你去找找。。

你把软件装好,,你插上数据线数会自己动安装驱动,,然后你直接在线就好了。

出现你这个问题,第一就是驱动没装好,第二就是串口没选择,第三就是网络类型没选对。

在串口和网络类型你不清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自动在线,软件会自己找,但前提是你的线和驱动都装好了。

网友E:
首先确定下载电缆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