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 475手操器不正确启动

楼主(2013-04-21):
   1、重试。

   2、重新装应用软件。

   3、重新下载系统软件。

   可是屏幕和工作功能键按动后不起作用,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你说清楚点,是启动不起来和异常是两码事,开机启动不起来有好多种原因,电源故障、CPU故障,

楼主:
   1、重试。

   2、重新装应用软件。

   3、重新下载系统软件。

罗斯蒙特 475手操器开机不能进入主菜单,直接出现以上报警操作提示,要求选择之一。(原是英文的,现翻译成中文了)屏幕下方出现有三个触摸按钮:retry,reload,recover.但是触摸屏按上不起作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在线呢,还是离线呀,如果是在线的话是不是和变送器接线不正确所至呢

网友C:
     提示选择"retry,reload,recover",表明 475手操器电池没电或电量不够,需要充满电后按触摸屏上三个键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