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IGBT发热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3-04-21):
如图,35kw逆变器,运行频率为15KHZ,模块为西门康SKIIP342GD120-314,电流300A,输出电压为380V,此电路问题为,上电 报IGBT过流,检查过驱动波形正常, 模块也换过,不带负载电流也很大,还有就是图中的电感发热也很严重,很烫手,现在怀疑是不是高频变压器次级问题引起的,请各位大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为了方便各位大师分析,我把楼主的图扭正了

网友A:
种种迹象表明,原边电流的确太大,追其原因,肯定是负载端造成的,建议你从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查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想请问下,不带负载为什么也有很大的 流,就算变压器次级有问题,也不会有很大的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