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3-04-21):
1)、电抗器:在变频器的输入回路中,频率较低的谐波含量(5-11次等)所含的比重较高,它们除了可能干扰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之外,还因为它们消耗了大量的无功功率,使线路的功率因数大为下降。在输入电路中串入电抗器是抑制较低谐波电流的有效方法。

2)滤波器; 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侧电路中,除上述较低次的谐波成份外,还有许多频率较高的谐波电流,它们将以各种方式形成对其他设备的干扰信号,滤波器就是用于削弱频率较高的谐波分量的方法(如图4-2所示)。
 输入滤波器:通常有两种l
(1) 线路滤波器:主要由电感线圈构成(如图4-2中F11所示)。它主要通过增大线路在高频下的阻抗来削弱频率较高的谐波电流。
(2) 辐射滤波器:主要由高频电容构成(如图4-2中F12所示,也可以△接方式)。它将吸收掉频率很高的具有辐射能量的谐波成份。使得流回电源的高频电流大大减少。(也可以采用变频器生产厂家提供的专用“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
 输出滤波器:也主要由电感线圈构成(如图4-2中F0所示)。它可以有效地削弱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份,不但起到抗干扰作用,而且能削弱电机中高次谐波电流引起的附加转矩。l
注:当输出滤波器由LC电路构成时,滤波器内接入电容器的一侧,必须与电动机相

网友A: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铠装层应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须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http://bbs.gongkong.com/d/200408/50368_1.shtml

网友B:
基础知识普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