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连线问题

楼主(2013-04-21):
   S7-300想把程序拷贝下来,连接编程电缆时出现下面问题,不知是编程电缆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求指点。我用的是USB-MPI.

网友A:
USB/MPI是西门子原装还是第三方的产品?

网友B:
1,USB/MPI是西门子原装还是第三方的产品?有装驱动吗?

2,设置中 PLC 的插槽不是1是2吧

3,端口分配连接设置也不对

网友C:
驱动好像没安装好;找不到驱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安装相应的驱动吧。安装完成后选择USB 就可以啦。

网友E:
电缆如果是西门子原装的就是没有安装USB/MPI电缆的驱动。

网友F:
呵呵,我也遇到过,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是不是有个问号。没装驱动

网友G:
设置中的插槽应该是2

接口选USB口

应该先装上驱动的

网友H:
1.首先要安装USB/MPI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一般买的时候都有光盘,安装方法看光盘说明文档资料。

2.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出现USB/MPI+编程电缆对应的COM端口,在编程电缆或应用软件中选择该COM口即可。

3.STEP7软件设置

先看看吧,开始都有参数设置不对的地方,慢慢来就好了。

网友I:
看情况是驱动没装好。软件找不到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