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的储存路径

楼主(2013-04-21):
用MP277做报警记录时,在报警视图的常规里面选择‘报警记录’,里面的储存路径如果选择USB的话,所归档的报警将储存在USB里,然后取下USB,可在没装flexible的普通PC机上打开,可是我如上做了,就是打不开,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不是还得有个专门的软件来读啊!我也没使用过。帮顶。

楼主:
路径选择USB,储存位置是“文件TXT(unicode)”,这样一来,按说能读出来呀

如图1:这是u盘里自动生成的文件夹

图二:打开报警记录,出现了如下的TXT文档

图三,打开文档,发现仍然看不懂

网友B:
  同意 二楼的 说法.

普通 PC 机上没有 WINCC FLECIBLE 软件,只能以文本形式打开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