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怎么办?

楼主(2013-04-21):
  如果发现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应首先检查电动机三相电源是否平衡(可用交流电压表测量)。如不是电源电压的原因,则应进行以下检查:

1)各相定子绕组首尾端或定子绕组中部分线圈是否接反。如果接反,应予以纠正。

2)各相定子绕组匝数是否相同(特别是大修中重绕定子绕组后,各线圈的匝数有可能多少不一)。如果不同,应重绕。

3)定子绕组匝间是否短路或接地。如果短路或接地,应查出短路点或接地点,并予以消除。

4)多路并联定子绕组是否有个别支路断线。若查出个别支路断线,应重新焊接,并做好绝缘包扎工作。

网友A:
基础知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C:
1,当三相电源平衡时,电动机的三相空载电流中任何一相与三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0%。

2.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直流电阻值最大偏差不超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