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仪表安装知识介绍

楼主(2013-04-22):
1、温度仪表安装

   测温元件(如: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压力式温度计等)应安装在能准确反映介质温度的位置。安装在工艺管道上的测温元件应与管道中心线垂直或倾斜450,插入深度应大于250mm或处在管道中心,插入方向宜与被测介质逆向或垂直。管道公称直径小于80mm时可安装在弯头处或加扩大管。双金属温度计安装时,刻度盘面应便于观察,直型水银温度计不应水平安装。

2、压力仪表安装

安装在高压设备和管道上的压力仪表,如在操作岗位附近,安装高度宜距地面1.8m以上,否则应在仪表正面加保护罩。压力仪表不宜安装在振动较大的设备和管线上。被测介质压力波动大时,压力仪表应采取缓冲措施。测量粘度大、腐蚀性强或易于汽化的介质时.压力仪表安装应加隔离罐或采用隔膜压力表、密封毛细管膜片压力表。测量固体颗粒或粉尘介质时应加吹洗装置或烧结金属过滤器。

3、流量仪表安装

转子流量计必须安装在无振动的垂直管道上.垂直度允许偏差为2/1000,被测介质的流向应由下而上,上游直管段的长度应大于5倍工艺管道内径。

电磁流量计(变送器)可安装在无强磁场的水平管道或垂直管道上,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当变送器安装在垂直管道上时.介质流向应自下而上(2)流量计上游直管段的长度应大于5倍工艺管道内径(3)电磁流量计(变送器)、被测介质及工艺管道三者应连成等电位,并应有良好接地(4)电磁流量计转换器应安装在不受振动、常温、干燥的环境中,凡就地安装者应装盘或加保护箱(罩)(5)当管道公称直径大于300mm时,应加专用支撑.

旋涡流量计应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还要符合以下要求:(1)安装地点的选择:应避免电磁干扰。流量计的安装地点应尽量远离强电磁场,如大功率马达、变压设施、变频设备等。(2)安装时应注意流量 计外壳上的流向标志,切勿装反。(3)直管段:涡街流量计的上、下游均要求有一定长度的直管段。上游一般要求有40D左右的直管段,下游要求有5D的直管段.(4)工艺管道的中心应对齐(以肉眼观察无明显偏离)。不能在安装时用流量计硬行拉直上、下游工艺管道,以避免损坏流量计。流量计上、下游工艺管道近法兰处应有支撑以防止震动,影响测量精度。

孔板、喷嘴和文丘里管等节流装置,安装前应进行外观及尺寸检查.加工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孔板、喷嘴入口边缘及内壁应光滑无毛刺.无划痕及可见损伤。孔板、喷嘴、文丘里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1)孔板的锐边或喷嘴的曲面侧应迎向被测介质的流向(2)孔板、喷嘴及文丘里管的两侧直管段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3)孔板和孔板法兰的端面应和轴线垂直,其偏差不应大于l0(4)差压变送器的正压室、负压室应与孔板、喷嘴上的正、负符号相对应,变送器安装应便于操作与维修。

4、液位仪表安装

浮筒液面计的安装高度应使正常液位或分界液位处于浮筒中心,并便于搭作和维修。浮筒应垂直安装,其垂直度允许偏差为2/1000。

玻璃板液面计应安装在便于观察和检修拆卸的位置,如果和浮筒液面计并用,安装时应使两者的液位指示同时处于便于观察的方向。液面计安装应垂直,其垂直度允许偏差为5/1000。安装玻璃管液面计时,填料应用扳手轻轻拧紧,防止玻璃管碎裂。

差压液面变送器安装高度应不高于液面下部取压口,但用法兰式差压变送器、吹气法及利用低沸点液体汽化传递压力的方法测量液位时可不受此限。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毛细管敷设时应加保护措施.弯曲半径应大于50mm,安装地点的环境温度变化不得过大,否则,应采取隔热措施。

网友A:
最基本的知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基础知识是最需要普及的!高深莫测的技术,是少数人掌握的!

网友C:
谢 谢楼主,学习了基础知识,这种基础知识也是要温故而知新的,不但长时间不用会忘记的。

网友D:
基础的知识是最扎实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在现场工作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