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一旦使能,光栅尺读数就会跳,求解决

楼主(2013-04-22):
现在在调试的一台机器。伺服驱动一旦使能,倍福的增量编码器EL5101模块就会亮一个红灯,并且编码器读数会向一个方向一直增大。不使能的时候,读数不会跳动的。模块是用来接光栅尺的。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A:
干扰的出现这个问题的,一定要解决干扰的。我们经常碰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的出现这个问题的,一定要解决干扰的。我们经常碰到这...

 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干扰问题。。。

网友A:
一般是硬件的抗干扰,没有做好。建议更换抗干扰性能强一点的硬件。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