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 伺服选型

楼主(2013-04-22):
大家好:

  我需要设计一个双轴控制的设备,伺服电机采用旋转变压器反馈,请问采用TRIO控制如何选型?

网友A:
首先看你们的伺服驱动器有哪几种接口?Trio的有两种:一种是模拟量+编码器反馈,另一种是脉冲+方向。一般模拟量+脉冲控制比较好。如果你们的驱动器有总线接口也可以选择总线的运动控制器,但是Trio的简易运动控制器的CANopen不带有运动控制功能。只有EtherCAT有。根据你们的需要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