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程序怎么仿真不了

楼主(2013-04-22):
我用台达DVP-24ES系列PLC

D10数据设置为K100等数据,我定时器用仿真怎么工作不

楼主:
补充一下随便怎么改变D10的数据T20还是工作不了,

网友A:
输出T20在哪做的?

网友B:
T20的状态输出在哪啊

网友C:
如楼上两位所说,需有对定时器线圈的驱动,如TMR T20 D10;

D10内容送T20,改变的应当是T20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