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线与Mbus线有何区别

楼主(2013-04-22):
RS485与MBUS线有什么区别,这两种线不同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A:
RS485是一个总线通讯标准,它规定的是一个数据在传输线上的每个数字的波形或者说电信号,属于物理层上的东西。而Mbus规定了要传输一个特定功能的指令需要传输那几个数字来代表这个指令,属于通讯协议层的东西。就像莫尔斯电码中通过短按表示.通过长按表示-,就是物理层,而点和划得不同组合代表的意义就是协议层了。

网友B:
RS485是串行通信标准,modbus是通讯协议。

网友C:
现在主要分为,MODBUS-RTU、MODBUS-485,相比楼主应该知道了。都是通讯的一种,现在流行485通讯。

网友D:
楼上正解,aaaa。。。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要分为,MODBUS-RTU、MODBUS-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