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可以连接无线WIFI吗,怎么实现?

楼主(2013-04-22):
台式机可以连接无线WIFI吗,怎么实现?

网友A:
需要装那个无线接收器那种性质的东西 网上有卖的

网友B:
淘宝上一大堆,50元以上吧,插U口的

网友C:
直接买一个带wifi功能的主板就行,现在有些厂商生产的主板板载多了一个无线网络模块,或者附带一个子卡实现该功能。翔升的A85T-BW和Z77T-W主板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而且还配备双增益天线,信号表现应该比较理想。

有了这样的主板后,你就可以组建一个无线路由终端,在家中不仅可以打造一个高端游戏电脑还可以用来打造一个立体无线空间甚至一个云终端。满足家中所有成员的需求——手机、平板上网、无线蓝牙音乐传输、3D电影等等,实现一板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