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研华数据采集卡AO输出矩形波信号和正弦波信号?最好有程序,谢谢。

楼主(2013-04-22):
如何让研华数据采集卡AO输出矩形波信号和正弦波信号?最好有程序,谢谢。

网友A:
每块卡都有自己的驱动的,您用的是哪块卡啊?可以去研华的官网下载驱动。矩形波一般是数字量采集的,正弦波是模拟量的,当然模拟量也可以是矩形波,这只是特殊情况。您要是自己找嫌麻烦的话,可以把型号告诉我,我帮您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块卡都有自己的驱动的,您用的是哪块卡啊?可以去研华的...

你好,先谢谢了,我用的是PCI1727,主要是要该板卡输出正弦波和矩形波,要求频率和幅值可调,驱动已经安好了的。

网友B: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编写你?

VB语言可以利用for i= -a PI to a PI step PI/6000

             Picture.Pset (i,sin(i)*B)

             next i

其中a是周期B振幅。这个正弦波。

矩形波就是设定个定时器输出数值,间隔和大小设置未可调。

最后记得将数值赋给AO输出就可以了